机床接地问题???

楼主(2019-11-06):
数控机床的进线是三相4线,零线和地线连接到一起的,机床内部是按三相5线的,零线 地线分开的。结果就把零线地线接一起开机。试机开始正常,其中一台做2小时左右,突然黑屏,系统保险,驱动器保险 全爆了。拆下来换保险后正常,装上机就爆保险,24V正常。这个和接地有关系没。求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有啊,零线地线分开接。

网友B:
这要接 不烧东西就奇怪了 把零线和地线分开接就可以了 地线==!零线

网友C:
我看到一次,电气柜接线安装时零线接在了焊机的进线端子上,结果,接触不良烧了一个伺服器,后来找设计人员,图纸上的两个伺服器是接不同相序的单相电源,只要零线与主零断开,那么单相设备就有烧坏的风险,而设计人员说不是设计的问题,组装人员说不是组装人员的问题,个人认为两者都有问题。细节很重要。主零接线一定要接好,有些楼房照明电都是三相平均分配,结果主零线断路整个楼的灯具和用电器具都烧了

网友D: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把零线和地线接一起呢 哎

网友E:
TN-C是90年代前的电气标准,TN-S或TN-C-S是这个时代的标准

网友F:
你的地线和零线接在一起是没有问题的。相当于多点接地。烧保险是你设备配线有问题。和你相同的设备参考一下。

网友G:
设备地线与零线分开接 是接地保护 ,设备地线与零线接一起是接零保护 接零保护只有相线漏电情况下 才会有跳进线开关或烧进线熔断器 ,烧24V保险应该是控制线有问题 或者24V设备有问题

网友H:
虽然知道这种接法但从来没敢这样接过 感觉很危险 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 零线是有电流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