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三菱Q系列PLC控制器之间能否使用MC协议进行通信?

楼主(2019-11-06):
四台Q系列PLC之间如何进行数据通信,最好有案例,万分感谢!

网友A:
可以采用EIP协议通讯 !!!!!对应模块为QJ71EIP71

楼主:
使用的是Q06UDV,有没有办法使用内置以太网进行通信?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EIP协议通讯 !!!!!对应模块为QJ71EIP71

网友B:
简单CPU通讯?

网友C:
新版的q系列之间可以进行简易通讯,具体那个版本打400

楼主:
OK,已解决
使用PLC参数中的简易CPU通信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