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换Q02HCPU

楼主(2019-11-06):
各位大神,请问现在想升级替换Q02HCPU,现有的配置是Q02HCPU+Q172CPUN和Q02HCPU+Q172HCPU,如果想升级且不更换伺服放大器的话,需要用什么型号的CPU替换

网友A:
主要看程序容量,还有通讯接口。
Q02HCPU 是28K的程序容量
和它最接近的是 Q02UCPU 20K,还有Q03UDCPU 30K
而且这二种CPU都是小USB口 + 圆孔232口
如果需要用网口,不用圆孔232时可考虑Q03UDVCPU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Q02U的CPU现在还生产吗?这个能和Q172CPUN的一起用吗?现在是想在不更换运动CPU的前提下找一个能替代Q02H的

网友B:
的微信公众号: PLC自动化工程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Q02U的CPU现在还生产吗?这个能和Q172CPUN的一起用吗?现在是想在不更换运动CPU的前提下找一个能替代Q02H的
如果你不想麻烦
Q0HCPU 暂时还能买得到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