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力控制

楼主(2019-11-06):
有大佬做过自动换卷的张力控制类项目吗?主要是张力控制部分,恒张力收卷,伺服力矩或者速度控制,求分享或指点,谢谢!

网友A:
把变频器设定到力矩模式就可以

网友B:
印染行业的卷染机了解一下。

网友C: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资料么,我最近在学习张力控制

网友D:
张力速度控制我一般用PID控制和加减两种方法:
PID就是通过实际与设定张力差输出0-1.0,再用(输出值×0.6+0.7)×主速度,这就就得到一个±30%的速度输出;
加减控制先给定一个值(比如主速度×0.6=A,张力设定-实际=B),B数值大于或小于偏差值时对A进行+1或-1操作,最后结果+0.7×主速度也得到一个±30%的输出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zlcp123)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nihaoa)

网友E:
伺服也可以走扭力模式
嗯,扭矩模式下就不能用PID了吧,转矩波动会很大,项目又要求是闭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F:
三菱出的张力控制系统可以看看
https://pan.baidu.com/s/1DJFjfzY6OoFXrDmfxWybSA
感谢!

网友E:
为什么不能走呢 你用模拟量模块好了 然后再加个检测扭力反馈的就可以了

网友G:
收放卷,目前比较稳定的方式用浮辊控制

网友H(2020-01-18):
你在哪里的?

网友I:
浮辊 PID控制

网友J:
印刷行业多了,收卷用张力型变频,剩下的就是切刀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