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Pro face触摸屏无法正常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9-11-06):
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Pro face触摸屏上有一些部分无论怎么点击均无反应,触摸屏上com口连线无松动现象,不知什么原因,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有些操作正常,有一些不正常。那就是屏有问题了。直接排除数捱线问题了,数据线有问题是屏操作所有异常,不会是部分异常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B:
好好看看自己触摸屏程序写的对不对 屏幕应该不会坏一部分吧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C:
按钮的 读取写入地址是不是错误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
那么,有什么修理建议吗?

网友D:
有没被锁住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E:
你可能是按钮地址没通讯上哦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A:
在用设备就换屏。新作成设备就要看程序目标地址是不是一致,或者触屏编程软件是不是兼容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网友F:
你这个问题比较笼统,最好是看下程序,看看是否互锁还是受限安全等级等原因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

楼主(2020-03-07):
后来,有人将屏换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这种触摸屏分成两部分:触屏部分和后面的存储部分,将触屏部分换掉就可以了。
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