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方求教

楼主(2019-11-06):
触摸屏时老是看到配方二字,可是在公司搞设备快5年了
咋感觉在自己公司里的设备上都没见过配方用法和用处啊!
哪个大神来指点一下,配方时用在哪里的,在哪方面的生产制作中使用?

网友A:
当产品线上有多个参数需要根据型号切换时,将这一组参数(如温度/压力/速度设定数值、尺寸定位数值、功能选择等)以配方进行编程,可利用触摸屏的该项功能减少PLC程序的编程量并不再占用PLC的储存空间。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5(没有钱爷装逼)

网友B:
设备做出来不可能只做一种产品吧,涉及型号,位置,时间等成批数据修改,这时候就要用到配方了
了解了,公司里基本全是plc解决的,用不到触摸屏
下载积分:+1(没有钱爷装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