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脚本最大值查找编辑

楼主(2019-11-06):
最近发现三菱触摸屏还可以使用脚本功能,真的挺方便实用。但是在网上都很少这样资料教程。自己做的PLC程序很是臃肿严重占用扫描周期~
有会的师傅求教下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怎么写这个脚本语言,不胜感激~

楼主:
有会脚本编辑的大师指点下

网友A:
PLC就一条指令就解决啊。

网友B:
GOT脚本好像没有数据类型转换,比如整数值转浮点数。
图中都为整型,平均后余数被舍弃

楼主:
用5U和Q系列里面有这个都有这些指令,😅为了节省成本还是3U的也有检索指令,程序写的多了就是扫描速度达不到高速要求,就是想把这些功能让触摸屏来处理…
看了下手册触摸屏脚本功能还是蛮强大的,触摸屏辅助简单的还可以应用,但是稍微复杂点还在摸索中
假如一百个元软件求最大值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