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5U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9-11-07):
请教一下大家FX5U通讯的问题
1、SLMP和SOCKET通讯有什么区别?各用在什么场合?
2、想把多个5U的plc通过交换机连接起来,各个plc可以访问其它站号的数据,没有主从站之分,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吗?大概的思路怎么做?
说明书看得不太明白,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B:
你需要的周期多久,就是A机到N机的时间,如果要求不高可以通过触摸屏传输,要求高就用以太网通信

网友B:
这里面有的是我剽窃过来的,也有1对2(3个5U以太网通信)你自己去看,最简单的就是使用自带485走1比N通信,几乎不用编写程序。速度也快

网友B:
不好意思不好传文件,回复了3次才发现文件没有传上来,不好意思
下载积分:+1(罗工控) 感谢分享!

楼主:
先谢谢你的文件,下载看看。485的话速度相对网线还是慢了点,特别读取的数据量大的时候,并且有主从站之分,从站之间不能互相通讯。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有的是我剽窃过来的,也有1对2(3个5U以太网通信)你自己去看,最简单的就是使用自带485走1比N通信,几乎不用编写程序。速度也快

网友C:
使用CPU简单通信设置

网友D:
SLMP一般与上位机通讯,5U之间可以用简单CPU通讯,如果追求速度可以自己写套接字

网友E:
MELSOFT连接设备 你的编程软件,三菱自家的屏,PLC
SLMP连接设备 上位机:大批量读取写入,其他品牌的屏
UDP连接设备 UDP协议SOCKET通讯用
Active连接设备 5U网口作为服务器SOCKET通讯时用
Unpassive连接设备 5U网口作为客户端SOCKET通讯时用
FULLpassive连接设备 同上,对IP增加限制
MODBUS/TCP连接设备 作为MODBUS TCP从站时使用
5U与 5U 链接 用内置功能简单CPU通信
下载积分:+1(229711828)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1(zuyi.xu)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暴走的绵羊)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宋满山) 一直在找,谢谢
下载积分:+1(华庆元)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mr_xian) 真诚感谢!

网友F:
用内置功能简单CPU通信,以太网
WX:13076996110 深圳

网友G(2020-06-18):
Active连接设备 5U网口作为客户端SOCKET通讯时用
Unpassive连接设备 5U网口作服务器SOCKET通讯时用
下载积分:+5(张一言) 这个才是对的 unpassive ..

网友H(2022-02-21):
好像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