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求教!
nxw417

楼主(2019-11-07):
求教,第一次用三菱的运动控制器,系统配置是Q3UDVCPU+Q172DSCPU+MR-J4的伺服3台,1台做主机速度控制,另外两台做位置跟随,还需要加其他硬件吗?我看网上好多说要加同步编码器?

网友A:
好像不用吧,我去年实验时用伺服自带编码器就足够了啊,除非你的机械和电机之间有误差,不然三菱的运动控制还埋给谁啊

网友B:
可以先买着,避免后面增加买东西老板不高兴
nxw417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虚轴,驱动三台电机,这样对吗?还有运行中无法改变虚轴速度,改D2000值没反应,必须停下来以后再启动才能改变速度。

网友C:
运行中改变速度有专用的寄存器,改变下状态在刷新下就行,我用过L77系列的模块,速度是上位机给定的,要与上位机同步速度

网友D:
这个是三菱同步控制,由虚拟轴控制三个伺服实现同步,在运动过程中可以由专用速度改变指令实现速度的改变

网友E:
3个轴QD77MS4就可以啊,Q172用这个价格就差好多了

网友F:
VF 后面跟一步FS步 CHGVS (K**,W****L)W为速度值,就可以了
三菱运动控制器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