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怎样控制

楼主(2019-11-08):
无刷电机 57BLF03 电机控制器 BLDC-5015A ,没搞过,那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这个说明书

网友B:
马工,
你这就是57步进电机吧?
你要实现什么功能?这个需要脉冲来控制旋转量的。

楼主:
关键是我不知道线怎么接,什么颜色接什么

网友C:
这是一款直流电机,某宝直接输驱动器型号,随便找一家就有接线说明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有驱动器还不好控制吗,发脉冲就可以了吧,要是直流减速电机,可以通过PWM波来控制运行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