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ENET-L模块进行以太网通信,用MC通信协议是否简单请教

楼主(2019-11-08):
本人第一次使用ENET以太网模块请各位大师教导一下,以太网模块是否用MC通信协议最为方便?最好有实例分享一下学习,请各位帮忙

楼主:
第一次使用FX3U-ENET-L模块麻烦已经使用过的同行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都不说和什么通讯

楼主:
PLC和PC进行通信,现在模块已经设置好了,就看看各位高手有没有与PC通信的例子

楼主:
和PC通信进行数据交互的列子有没有,请分享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B:
凡是组态软件支持这个模块的都可以

楼主:
我想用串口助手来与FX3u-ENET做个简单的数据问答(类似这样的)要写特定的指令吗?能否教导一下,谢谢

网友C:
fx3U与上位机通讯推荐用mx控件,非常稳定简单。232模块,ENET模块都可以。只要设置一下参数,不需要写程序。

楼主:
用MX软件设置过了,但我想用串口助手与PLC进行简单的数据交换进行确认,但一直尝试不成功,你可以教导一下吗?

网友D:
提供一个资料,仅供参考

网友E(2020-03-25):
我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大神能加QQ指导一下不? QQ693142009

楼主(2020-04-25):
已经搞好很久了

网友F:
和PC就用MC协议吧
加油!

网友G:
可以使用MC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PC就用MC协议吧
是可以直接用MC协议就好,我现在有个问题FX3U-ENET-L是可以做主动发送的,但是G1602老师跳异常H10 是到是什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