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哪位老师帮帮我,能提供FX3U的PLC和MR-J3-200B伺服的实例,我想学习一下。包含编程、线路接线及设置,谢谢!

网友A:
带b的?
要用3u 20ssh

楼主:
带B的直接用正常的Y0输出控制不行吗?

楼主:
FX3U020SSC-H控制MR-J3-200B的实例有吗?我就是找不到这类型的实例学习。

网友A:
资料英文的 我只搞过手动

网友A:
带b的私服是光钎的 你先把硬件结构够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