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有谁做过音乐喷泉的项目吗

楼主(2019-11-08):
谁有类似音乐喷泉的项目,可以分享一下程序参考下吗

网友A:
这个要用单片机作吧

网友B:
音乐喷泉说起简单,做到水花和音乐节拍同步还是要费点心思

网友C:
查了一下,这东西果然用51单片机做的参考资料比较多。。。

网友D:
你如果能用单片机做音乐的话,我就告诉你怎么做!
我知道音乐其实就是一个变化的模拟量,想用一个AD转换器来控制喷泉上扬的高度,我会一点点的单片机,大侠指导一下我吧

网友D:
声音其实也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