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西门子SMART串口扩展方案?

楼主(2019-11-08):
大家好,请问西门子SMART除自带两个串口外能否继续增加串口数量?或者说有没有一个串口扩展出多个串口的转换模块?
洗洗睡吧

网友A:
加个信号板

网友B:
CPU自带一个485串口,另外可以加一个通信拓展板和一个通信模块。
但现在这个网络时代,如果不是旧项目(设备)改造的,真心不建议玩串口了。把重心转移到以太网口上面来吧,高速、稳定、通用、方便、低成本、易拓展等优势,传统的串口和现场总线真的差距太多了。
下载积分:+1(13812522320) 正解

网友C:
Modbus rtu转Profinet通讯协议转换器485网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