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能不能分享一个类似图中的摆盘程序 10*10等距的托盘

楼主(2019-11-08):
哪位大哥能不能分享一个类似图中的摆盘程序,最好是三菱的(其他的目前看不懂)

网友A: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PLC自动化工程师

网友B:
大概思路就这样,设定起始点和对角点坐标,然后设置长宽的点数,根据你设置的长宽,随便输入点数,自动算出她得横纵坐标,有两种路径,,然后每一种都有奇数和偶数行,也就是数学公式的运用

网友C:
没有 但是有思路 用变址的做程序

网友D:
设置起点位置,也就是有排列的第1个点,然后每排一个X轴,就X轴初始位置加上产品间隔,X轴排完就加Y轴,同时复位X轴,如此循环下去,一直到都排完为止
也就2.3步程序
谢谢大哥分享

网友E:
这个手头有个一样的,不过标准机不好给程序你,X轴/Y轴摆料坐标,X间距及X数量,Y间距及Y数量,用变址计算实际摆料坐标,只要料盘间距是固定的,只要取一个基准坐标就能做了。
大哥,你吧摆盘程序段分享给我就行,我只是练练手,不会上机器跑 邮箱 375364235@QQ.com

网友F:
变址+循环
只用设置起始点坐标就行

网友G:
这不就是摆盘吗,做蛋糕用的

网友H:
可以参考一下
下载积分:+1(yangguangfei) 真诚感谢!
下载积分:+2(会是快乐) 热心助人!

网友B(2020-03-25):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3/824098_1.shtml
看看这个
下载积分:+2(会是快乐) 热心助人!

网友I(2020-07-04):
引用 网友B:
http://bbs.gongkong.com/d/202003/824098_1.shtml
看看这个

附件删除了,你那里还有附件吗?借鉴下,谢谢,!!
附件删除了,你那里还有附件吗?借鉴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I:

附件删除了,你那里还有附件吗?借鉴下,谢谢,!!
附件删除了,你那里还有附件吗?借鉴下,谢谢,!!

没有啦

网友J:
矩阵的程序可以参考,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