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8):
我公司现要做一台设备,用的是变频器带动纸往前运行,编码器压在纸上滚动。PLC用三菱L02CPU加LD77MS2运动模块控制两套伺服,一套伺服冲孔另外一套伺服裁断。两套伺服要跟随编码器的滚动速度同步冲裁。小弟以前没有做个这种项目,希望有做个这种项目的大神给个案例,在此万分感谢!!! 本人邮箱475505001@qq.com
也可以委托开发,公司位置在东莞长安,有意可以邮箱联系。

楼主:
大家帮帮忙,觉得能做的也可以联系我,费用好说。

网友A:
你这种应该采用追剪方式做,淘宝有专用控制器的

楼主:
我这设备是卖国外的,有品牌要求的。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应该采用追剪方式做,淘宝有专用控制器的

网友B:
外部输入同步编码器信号给运动控制器,由运动控制器同步控制其他两轴

网友C:
听起来像是旋转切刀

楼主:
切刀和冲孔都是机械凸轮的
引用 网友B:
外部输入同步编码器信号给运动控制器,由运动控制器同步控制其他两轴

楼主:
大哥这图片哪里的?
引用 网友C:
听起来像是旋转切刀
[attachment=238568]

网友C:
官方伺服运动解决方案之一

楼主:
谢谢,我去看看有没有用。
引用 网友C:
官方伺服运动解决方案之一
[attachment=238581]

楼主:
在官网那个位置?我怎么没有找到?请指点下谢谢!
引用 网友C:
官方伺服运动解决方案之一
[attachment=238581]

网友D:
记得有这个试验程序

网友E:
你这不就是纸管机?现在纸管机都还有人做?我倒是有台达的程序,没有三菱的。

网友D:
我见过纸护角机就是这样的。。一个凸轮冲不等距的缺口,一个凸轮冲断。东莞的设备厂。用FX5U+FX5-40SS做的.看上去非常高端。本人用信捷的运动PLC做,精度和速度差不多,还算可以。。

网友F:
精度要求高吗,速度快不快。上次遇到个类似的精度要求不高,速度也就一分钟几十米直接用离合器指令做的,FX5和40SSC。误差几十丝吧

网友G:
12楼这位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