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通讯问题 已解决感谢各位

楼主(2019-11-09):
丹佛斯FC 51变频器用MODBUS RTU通讯做启动停止 ,频率给定,发送启动指令后变频器启动了,这个时候把通讯线拔掉,电机就无法停止了 不知道大师们是怎么控制的呢?

网友A:
这种东西,最好用端子来控制
下载积分:+5(天静机械) 真诚感谢!

网友B:
这个问题你可以通过变频器参数来实现,具体看下图
下载积分:+5(天静机械) 感谢指点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网友C:
我一般的做法是:启停用端子控制, 调速用通讯控制,这样就算通讯掉线,想把变频器停下来也可以,比较安全。
下载积分:+5(天静机械)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