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09):
NJ控制两台伺服同步(同速同位置)
直线插补45度?
回零?
两伺服是硬连接

网友A:
NJ101-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NJ101-1000

轴多 用了NJ501-1400
两个轴线速度同步,龙门。
我想用电子凸轮实现两轴线速度同步
fengxingtian

网友B:
1400也太浪费了,可以控制32轴,而且价格这么高,可以考虑使用翠欧MC4N控制器,ST编程,搭建插补电子凸轮不要太简单

引用 楼主:

轴多 用了NJ501-1400
两个轴线速度同步,龙门。
我想用电子凸轮实现两轴线速度同步
TRIO 三菱 欧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