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什么牌子的激光测距

楼主(2019-11-09):
请问大家用什么牌子的激光测距,有几个20米以下的设备要改,编码器用的有点不靠谱,例如编码器坏,联轴器坏,最后导致问题很多,基恩士只有5米的,超过5米他们也解决不了,想找一个带Modbus-RTU的,应该比模拟量好搞。谢谢

网友A:
可以看下堡盟不过价格很贵,还有国产的宜科,还有松下

网友B:
你可以问下劳易测的,之前有用过十几米的,不过价格有点贵。485通讯。

网友C:
欧姆龙也不错 可以看看

网友D:
SICK的DME5000,比较贵,各种通讯都有,DP,CAN。。。。

网友E:
编码器坏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用的是增量的还是绝对值的?编码器正常来说没那么容易坏的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