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的D存储器值怎么在屏上正确显示

楼主(2019-11-09):
如图,D24的值怎么在昆仑屏上正确显示?
还有,这个D6的值为什么是2倍?没有其他占用D6呀。换成D40又是正常的。

楼主:
试了很多次,所有数据类型都试过了,就是不能正确显示。不知道哪里错了。请高手们指教!谢谢!

楼主:
D20也试了,只会显示126652。000
不能显示126.652

网友A:
除1000转成浮点数吧,很久没用三菱了

楼主:
想起来了,昆仑屏有个通道工程转换的。

楼主:
此贴问题已解决。系自己不够仔细才有这样的问题的。给大家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