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讲解一下的一段,有点摸不着头了
小菜

楼主(2019-11-11):
大神给讲解一下的一段,有点摸不着头了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吗,D8013-D8015是特殊的寄存器,大概意思是8点和20点的时候导通。这东西看手册很好理解的。
真诚感谢!搞定了,谢谢了
小菜

楼主:
为什么会有K0到K3在后面,这样也能写

网友B:
一行写不开,回自动跳转下一行。k0。k3自动显示的,便于区分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有K0到K3在后面,这样也能写
k0到K3这段是显示长度不够,接到下面继续,底下有对应的K0到K3后面的程序。
可以更改单行的显示元件数。
真诚感谢!

网友D:
中转符号,呵呵,你以为是继电器呢?
大神给讲解一下的一段,有点摸不着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