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小白分享】FX5U接收多个引导量,分段截取

楼主(2019-11-11):
之前一直没用过PLC接收多个引导量,如CCD拍照如果有X/Y/角度,怎么去分开截取,主要是不知道字符在D里面是怎么存储的
用FX5U模拟试了下,才知道一个D存储两个字符。然后翻手册,找到了LEFT/RIGHT单向截取指令和MIDR随意截取指令,最终实现多个引导量的处理
实际使用中,需要注意字符串存储和截取占用D的位数,不要覆盖了。

网友A:
谢谢,好久没有使用过FX的plc,学习,学习

网友B:
一个ASC占8位,所以一个寄存器两个字符。也可以用8位模式

网友C:
------谢谢
WX:13076996110 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