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1):
第一次用双头中封电磁阀,请教一下该怎么写PLC程序?
想到两种方法:
一、一个电磁阀对应2个自动M和2个手动M,急停就把两个自动M复位掉

X24为旋钮开关,切换手自动

二、一个电磁阀对应1个自动L(锁存继电器)和1个手动M ,将急停串到自动输出的条件中

求大神指点两种方式各有什么弊端,或者控制逻辑是否有啥不完善的地方。
如果能分享下更好的控制方式,不胜感激!

楼主:
第二种方法,回不去,只能让其中一个Y亮起,急停不松时,本身是什么状态,按手动只能让它取反,无法来回动
需要将急停松开,让急停报警复位才能来回动作。但松开急停,气缸又回到非正即负的两种状态。
一般来说,针对气缸的危险动作按下急停,取反就能把危险排除,也不排除特别的机构。

楼主:
没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网友A:
用第二种吧,并且你需要把M复位掉,否则你的急停不安全
一般油缸用这种三位的阀多,气缸真的意义不大,就算停在中位,空气可以压缩,气缸也是可以动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第二种吧,并且你需要把M复位掉,否则你的急停不安全
一般油缸用这种三位的阀多,气缸真的意义不大,就算停在中位,空气可以压缩,气缸也是可以动的

一个改造设备,我也没得选啊。有单独写用急停上升沿复位所有的气缸手动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