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描述:A6
根据图片松下A6伺服MODBUS通讯地址换算,按着说明书来(3000h + <分类编号X100h> + <分类内No. X 2h>)PA01 10参数,算出等于3120H,怎么算不到3114H,这怎么回事,各位大神请教下,谢谢!!

网友A:
我知道
想一想3114是对的

网友B:
是否这样,你算出的20是十进制,而通讯需要16进制式。这样十进制的20转换为16进制时就是14吧。不知是否这样理解?

网友C(2022-09-04):
引用楼主520apple于2019-11-12 10:17发表的 松下A6伺服MODBUS通讯 :
根据图片松下A6伺服MODBUS通讯地址换算,按着说明书来(3000h + <分类编号X100h> + <分类内No. X 2h>)PA01 10参数,算出等于3120H,怎么算不到3114H,这怎么回事,各位大神请教下,谢谢!!

参数10   是10进制啊   乘以2  等于20     20转成16进制  可不就等于14H么?
  • 下载积分:+5(客官小店有请) 热心助人!
  •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D:
    按着松下的手册说明,写入数据后等待反馈数据来校对,这样是不是有严重的延时现象?如果通讯数据又比较多,这个现象好像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