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哪位大师有好方案,用三菱PLC来无线控制伺服系统做定位控制。

网友A:
什么程度的无线?出于什么目的要用无线?PLC的无线模块好像也不便宜,而且不稳定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在运动模组上加控制系统,通讯的用无线

楼主:
一个轨道运料小车,上料有多个工位,下料也有多个工位,小车只提供了单相电源,外部PLC采集输入信号,把数据通过无线的方式发送到小车上的PLC,再控制伺服做定位。

网友C:
如果控制IO信号,无线模块可以满足你,距离1000米,无阻挡的环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轨道运料小车,上料有多个工位,下料也有多个工位,小车只提供了单相电源,外部PLC采集输入信号,把数据通过无线的方式发送到小车上的PLC,再控制伺服做定位。

这跟无线有啥关系,两个PLC,只是相互用无线通讯,小车上的PLC去控制小车上的伺服走啊。

网友C:
无线模块Modbus通信,RS485通信。希望可以帮到你。如果有带偏你们,抱歉

网友C:
他说的是采集外部输入信号无线传到移动小车上的PLC,无线IO模块完全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如果涉及到数据传送可以用无线模块的Modbus通信和RS485通信

楼主:
7楼很了解,有没有可靠的LORA产品,网上看到一些ModBus无线通讯的产品,不知怎么样

网友D:
這麼東西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E:
推荐你了解一下无线网桥,TP-LINK的CPE-500这个可以1对1或者1对多,相对来说价格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