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群中那位兄弟能告诉我D0中为何没有小数点呀?

楼主(2019-11-12):
群中那位兄弟能告诉我D0中为何没有小数点呀?缓存中也没有小数点,而监控轴进给时进给值为9999.4,缓存中为99994,为何没有小数点?

网友A:
用浮点数传送试试
如何用浮点数传送呀?

网友B:
显示的数值会自动换算吧,我觉得和HMI显示数值的道理一样吧。
我一直监控的都是不带小数点,然后HMI设置一下显示出去。
可能是我用得没有那么深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浮点数传送试试
DEMOV

网友C:
顶2楼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速度和位移量都没有小数点。位移量的单位是0.1U,可以在触摸屏里设置解决
兄弟,你的触摸屏是三菱自已的吗?我用的是威纶通的

网友D:
是三菱的触摸屏

网友E:
肯定要浮点数,一般人机可以看到
捷瑞斯智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研发与改造,有丰富的经验。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机器人,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相机视觉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性价比高。
联系方式:手机 15251328190 同微信 微信:z175899

网友F:
这是因为缓存的单位与模块是不一样的,缓存的好像比模块的放大10倍,你看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哥哥,如何设置缓存的单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