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2):
各位高手好
      本人在使用欧姆龙CP1E时发现有些问题,比如在回原点时用ORG指令,在设置的脉冲输出0里面是这样设置的        查找方向:CW, 侦测模式:方法2   查找操作:反转1
操作模式:模式0    原点输入信号     NO   接近输入信号   NC          查找高速度5000     查找接近速度1500    查找补偿0   查找加速比率200    查找减速比率200     原点返回速度2000
加速比率100    减速比率100

用到的指令有PULS,SPED ACC     使用下降沿停止INI指令
现在问题是如果加大查找接近速度,比如从1500加到5000 ,在找到原点时会冲过头,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限位开关之类当原点的操作,回零快速可以快,回零慢速只能慢,否则是会找到准零点的。你的1500要换算成最终的线速度,看看对应是多少,正常我在做回零慢速都不超过0.5m/min

网友B:
1.  接近输入信号   NC    改为NO
2.慢找原点时,速度与加 速度减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