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不能控制PLC

楼主(2019-11-12):
本人新学触摸屏编程新手一个,遇到问题请教大师傅们。屏TK6070IP,PLC士林AXon-40MT.简单的星三角启动程序.自制的编程线,现在的问题是:1屏可以检测到PLC,三个接触器的状态指示灯显示正常,2,点触摸屏,(启动,停止,)按钮,按钮样子会有变化,但是无响声,PLC没反应。3,也就是触摸屏控制不了PLC,。请师傅帮我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哪里没做好。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A:
软元件设置对了吗? 最好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到你的触摸屏程序才知道你控制的对不对,把PLC程序也贴上来

楼主:
PLC程序和触摸屏程序,师傅帮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啟動,停止請改用 M 不要直接用 X

网友C:
程序里面没有看见M

网友D:
把X和Y都经过M过渡一下,然后在HMI里始终操作M就行了。
PLC的X是不能强制的,除非你用了编程软件的强制X点功能,否则你无法对X点进行软件强制ON/OFF。

网友E:
楼上正解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师傅的指导,转换成M后,已经可以控制PLC了,只是触屏按钮时没有声音,编程时设置了声音的,屏上也不见光标箭头,也不知怎么回事,麻烦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F:
新手问题太多,好多问题嘛都是基本知识,给他解决了一个马上会冒出另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