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3):
电热管接线,这样可以吗?每两只用一个接触器控制,电压380V

谢谢各位大大的回覆,这案子不用SSR或SCR控制直接380V输出,但需依温度不同由PLC控制  2 ,4 ,6 ,8 只電热管加热,所以用不到3个接线方法

网友A:
加热管是220V的话,两根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管是220V的话,两根会烧掉、

加热管是380V的话,就可以嗎

网友B:
这图纸看着怎么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网友B:
一般加热管都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的,频繁通断,接触器很容易烧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加热管都是固态继电器控制的,频繁通断,接触器很容易烧触点。。。

这案子不用SSR或SCR控制,直接380V输出.依温度不同要切换 2 ,4 ,6 ,8只加热

网友C:
電熱管確定是380就可以,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熱管確定是380就可以,沒問題

好的~谢谢

网友D:
电热管是多少电压得,380可以,

网友E:
加热管380V用三角形接法,你这种星形短接一相理论上也可用,但浪费接触器一副触点(不太理解)。如果星形接法带三个负载,你的额定输出功率就小了

网友F:
接线没有问题,浪费一组触点
最好每组发热管加一个漏电开关,
方便检修,发热管属于易损件.

网友G:
楼上说的浪费一组触点,我就奇怪了,哪组浪费了?
每个接触器都有一组触点的电流是另外两组的和。

网友H:
原理上没有问题,问题是工作额定电流选取时三相触点不一致,配线时也不均衡

网友I:
没有问题。一般加热管380的接三角形加热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热管380V用三角形接法,你这种星形短接一相理论上也可用,但浪费接触器一副触点(不太理解)。如果星形接法带三个负载,你的额定输出功率就小了

謝謝!但这案子需依温度不同要切换 2 ,4 ,6 ,8只加热,所以用不到3个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回覆,这案子需依温度不同要切换 2 ,4 ,6 ,8只加热,所以用不到3个

网友J: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K:
楼上的控制更加合理,温度也可以方便控制。

网友L:
楼主麻烦你自己算一下每根线的电流大小,作为工程师,不建议任性的去挑战电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希望对你有用

谢谢你的回覆,标准SSR控制这我知道,但这是客户要整改的方案

网友M:
为什么要这样连接?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