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3):
求助虚拟机,不显示内容,蓝屏,昨天还好好的

网友A:
我曾经也搞了几天不好用,后来还是装双系统。

网友B:
三种方法
1.物理机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控制台程序,输入命令netsh winsock reset,然后重启电脑再打开虚拟机。
2.VM->Settings->Hardware->Display 在右面的内容栏中将Accelerate 3D graphics 取消打勾,然后重启
3.在 编辑 -> 首选项 里 启动虚拟打印机 。

一个一个试试看吧。
  • 下载积分:+5(阿牛你好) 好贴好贴!

网友C:
    虚拟机确实好用
    西门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种方法
    1.物理机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控制台程序,输入命令netsh winsock reset,然后重启电脑再打开虚拟机。
    2.VM->Settings->Hardware->Display 在右面的内容栏中将Accelerate 3D graphics 取消打勾,然后重启
    3.在 编辑 -> 首选项 里 启动虚拟打印机 。

    嗯嗯我是用的第二种方法,已经好了

楼主:
    有遇到 我这种情况的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