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9-11-13):
大神们谁知道用台达plc控制台达触摸屏设定一个时间,到了时间怎么让触摸屏跳转到指定画面

网友A:
触摸屏有个特殊字用来控制画面的,需要在触摸屏软件设置一下先,然后在plc 里面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B(2021-05-07):
用MOV 设置一个时间常数进行比较在传到D0

网友C:
利用触摸屏中的模块参数-控制命令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