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步进求解

楼主(2019-11-13):
按X0时,根据设置的脉冲数数值,步进电机一直正转,正转结束后在根据设置的值回转一点
按X1时,步进电机可以一直正转

网友A:
好好看看FX系列编程手册中的定位篇!

网友B:
问题没讲清楚吧

网友C:
现在还有这种PLC吗,其实这些简单的定位控制,看相关手册应该看得懂的,

网友D:
现在用3S了,1S早就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