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表格显示整行光标功能求助

楼主(2019-11-13):
请问各位,像上图这样,我选择那一行,光标就走到那一行上显示出来的,该如何做出来,这个表格不是配方功能的。

网友A:
貌似可以这样:
在每一行后面各放置一个LB的按钮,然后按下某行后,这行的LB也被置ON,同时置OFF其它行的LB。然后根据ON/OFF的状态改一下颜色,应该能做出上述的效果。
下载积分:+5(kf123)

网友B:
按照楼上的,不过我用的是LW,等于1,时,等于2时……用多状态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