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3 ZRN指令能不能设加减速时间?

楼主(2019-11-14):
现在用一台信捷XC3-48MT控制研控步进电机,在使用回原点指令ZRN时频率只能设定到12000,再高步进电机就不能响应了。我用DRVA指令测试只要设定D8230上升/下降时间脉冲频率就可以往上调。但是看信捷的手册ZRN指令没有频率上升/下降这个时间设置。请问各位高手想提高这个回原点的速度应该如何做?请求指教,万分感激!

网友A:
归零慢点相对原点会稳定点

楼主:
主要是没有这个频率上升/下降时间步进电机没有办法一下子转动起来。现在这个回原点的速度达不到工程的要求。哪位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B:
回原点又不用经常回,要那么快干嘛?

网友C:
回原点是通过软件来设置参数的,

网友C:
ZRN好像没有加减速时间,只有DRVI和DRVA和PLSR才有加减速时间,回原点方法有好多种,不用ZRN也可以回原点,用普通的定位指令也可以实现回原点,回原点就是找一个参考位置作为零点。

网友D:
在脉冲参数块里,可以配置脉冲的加减速时间,你可以试试试。

网友E:
楼主可以看六楼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