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X编程步进电机速度

楼主(2019-11-14):
那位大神能教教,怎么编写程序,可以在触摸屏调节步进的速度,也可以调节他走多长。比如说,我灌一个五百毫升的水到瓶子里面,我想通过速度控制它的灌水的时间。

网友A:
PLSY D0 D2 Y0,D0速度,D2脉冲量

网友B:
这个属于定位控制,看看定位指令和实际上机操作就明白了,不然光听别人说是看不明白的。就像楼上的那位兄弟,这个定位指令里面有两个数据寄存器,这两个数据寄存器在触摸屏上就可以设置数据,用来调节电机运行速度和运行位置。
可以写个程序给我看看吗?或者加我微信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