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如何建公共画面

楼主(2019-11-14):
第一次用三菱触摸屏不懂如何建公共画面,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所谓公共画面是指的是模板吧,建立模板就行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B:
建立一个基本画面,然后在做其他画面的时候启用调用画面功能
深圳及周边:PLC工控项目承接
宝安及周边:自动化教学
全球及宇宙:电气工控品买卖
18689489819 微信同号

网友C:
有没有三菱A970GOT的编程软件wendos7系统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