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modbus作为从站,用调试助手连接不上

楼主(2019-11-14):
调试助手显示错误1035,如图:

网友A:
5U端口号502
502是默认端口号,可以进行更改,更改为不占用系统占用的端口号就行。

楼主:
这个端口号是可以随意设置的

楼主:
咋这么简单一个问题,论坛都没人回答呀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controllerha/article/details/80661607
是不是这问题
已经搞定,多谢了
下载积分:+1(295292320) 真诚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端口号是可以随意设置的
正因为简单的出屎,所以懒得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