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FX3U编写流水线CCD检测

楼主(2019-11-14):
描述:示意图
使用三菱FX3U PLC1:物料经振动盘送料到皮带线上==>物料经过CCD触发光纤时,CCD拍照。皮带另一端检测到物料到位时,伺服上下取料2:相机NG信号是皮带线吹气排除物料 3:相机反向信号,伺服上下取料时R轴做180度方向选择4:相机OK信号时,伺服上下取料时R轴不旋转
现在的问题是皮带上的物料是不等距的,各个物料间距是没有规律的。就看振动盘排出口速度了。
想着用移位指令,但好像又不太好实现。请教各位大大有何思路?

楼主:
步进电机带动皮带是一直旋转的,除非物料到位检测光纤亮了取料的时候才会停止

楼主:
以前这种视觉判定不良排出的程序,在做圆盘类的,或者等距运行的皮带线都没问题。这次这种皮带上的物料是没有规律上来的

网友A:
皮带从动轮加一个编码器,每次拍照记录编码器当前值,比如拍照为NG,记录编码器当前值1000,NG吹气到拍照工位距离500,那么当编码器等于1500时,启动NG吹气

网友B:
步进固定速度,拍照后运动时间做为吹气电磁阀的判定条件

楼主:
NG吹气排出没有问题,现在是如何将反向的这个信号做处理。相机拍照处到取料点这一段行程中的物料数量不定的

网友C:
CCD至NG吹气排出 一个先入先出表
NG吹气排出至下料 一个先入先出表

网友D:
如果NG跟CCD之间没有空位,那NG后不计入,直接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