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EtherCAT通讯

楼主(2019-11-14):
有大佬能分享一下EtherCAT通讯吗?现在接触到一个信捷XG的PLC和DS5C伺服的项目,用的是EthereCAT总线,有点懵。感谢!

网友A:
设置节点号 组网 懂吗? 前提是信捷XG的PLC和DS5C伺服 都支持EtherCAT总线协议
另外伺服会有配置文件

网友B:
直接问供应商要案例,然后根据需要的做修改就好了,信捷的服务态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直接问供应商要案例,然后根据需要的做修改就好了,信捷的服务态度还是可以的
如果供应商态度不好,可以打400问你们那边片区的客户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