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5):
各位,小白有个问题想请教下,现在PLC使用的是AJ65VBTCU-68ADIN模块,现在有个零件坏了,停产了,只能用其他的替换。但是之前用的是电流信号输出,现在只有电压信号输出了,可以直接更换吗?

网友A:
AJ65VBTCU-68ADIN 三菱cc-link模拟量电流输入型,AJ65VBTCU-68ADIN可以替换AJ65VBTCU-68ADI。
AJ65VBTCU-68ADIN价格(面价)8380,AJ65VBTCU-68ADIN,AJ65VBTCU-68ADIN用户手册,AJ65VBTCU 68ADIN外部连接,AJ65VBTCU68ADIN规格说明。
AJ65VBTCU-68ADIN参数说明:8通道D/A转换模块、输入DC 0~20mA、输出(分辨率)0~4000、转换速度为1ms/1通道、直接安装连接器型
tjx0512

网友B:
电流转电压模根据欧姆定理加个电阻转换下。

网友C:
接个500欧姆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