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考虑触点有问题?

楼主(2019-11-15):
限位感应器,感应正常(接触时常亮,未接触时常灭),指示灯正常。PLC监控时,当感应器接触,指示灯亮起后,再移开,常开触点长ON,也就是在不感应时,常开触点也是ON的。PLC程序中对常开触点(ON状态)强制OFF,无反应(感应器未感应)。这种考虑是感应器问题,还是??

网友A:
你把感应器线拆掉不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B:
楼主PLC程序是不是都没有进入扫描啊

网友C:
首先确定一下感应器是PNP型还是NPN型,然后把感应器输出线拆了,看一下plc触点通断状态。判断PLC触点好坏也可以自己短接一下那个PLC输入点,看看通断状态是否正常。感应器的灯只是参考,实际要看最终输出结果。

网友D:
感應器拆掉,單獨短路接點就知道是誰壞了

网友E:
怎么可能可以强制输入点的开和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