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雷赛步进控制异常

楼主(2019-11-15):
FX3U+雷赛步进控制异常,只能反转,检查程序和硬件接线均无异常。
采用PLC本体输出控制时步进电机可以实现正反转。

楼主:
参数设置

网友A:
轴模块参数设置的问题

楼主:
除了b8,还有什么呢,b8已经置1了。

楼主:
我用这个程序控制伺服电机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