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设计一个加减速程序,不用脉冲输出的

楼主(2019-11-15):
给定一个速度假设100米/分,设定一个加减速时间例如10秒,怎么编程才能让它在设定时间内加到100,或从100减到0。请教各位老师一下。

网友A:
这就是斜坡函数功能啊,我用西门子博途才编了,可以实现的。

楼主:
能用三菱的编程做出来吗

网友B:
也有斜坡指令
爱家爱china

网友C:
这个简单吧?先用100/10计算每秒递增当量
然后每秒脉冲加这个当量 10S加满不就行了?

网友D:
v=at ; 加速度是10.
那么每个时刻的速度等于 10t t(0-10) t可由定时器得到,有精度。

网友E:
可以利用变频器多段速

网友F:
脉冲不行不是还有模拟量输出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已解决,用斜坡指令,但是固定扫描时间后,反应有点迟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