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5):
我先抛砖引玉

第一名:台达一体机 TP70P 超级不好用

TP70P 的plc软件其实还是可以的 与三菱类似 也有很多功能进行了优化

而TP70P的触摸屏 真的是恶心至及

速度非常慢 以至于我得不停向客户解释
屏幕编辑软件会无故丢失内容 导致你编辑好了上传 结果有一半屏幕是空白的 循环往复 搞的我头都大了

珍惜生命 远离台达屏

网友A:
尽量不要用一体机,台达的工控系列产品的最大问题就是USB驱动太差劲,故障率太高。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爱家爱china

网友B:
还有信捷的XD系列,USB接口抗干扰能力太差,经常就连不上了,而且这软件傻到读取PLC的程序后你还要再设置端口来监控程序

网友C:
台达  es2  SS2 SA2  系列 plc  多少年了  还是没 usb 上传下载口    编程软件不支持指令导出

网友D:
台达PLC  打死也不用

网友E:
台达 VFB型变频器  用了十几只  最长的都撑不过2年   打死不用

网友F:
感谢,经验来源于积累。

网友G:
信捷PLC打死都不用!
  • 下载积分:+1(17625645950) 咋了,小蜜蜂,我用的XD ..

网友H:
    PRO-FACE触摸屏

网友I:
    一体机都是半径八两,特别是在做画面时会让用惯HMI的很不习惯

网友J:
    台达的部分产品,真心不想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台达 VFB型变频器  用了十几只  最长的都撑不过2年   打死不用

    型号没错?
    台达变频器做工和用料都是非常棒的,台达主流系列变频器硬件做工与日系在一个水平,只是老版廉价的M系列还有E系列故障率较高。如果你说的是B系列,那可以确定你的应用环境有问题。

网友K:
引用楼主0zhang9于2019-11-15 21:55发表的 有哪款工控设备是你不会再用的了 :
我先抛砖引玉

第一名:台达一体机 TP70P 超级不好用

TP70P 的plc软件其实还是可以的 与三菱类似 也有很多功能进行了优化

我用台达TP04文本好多年了,感觉还行吧,几十个画面都没问题,编程软件确实稳定性不好。
估计你以前没有用过文本显示器,这东西运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只能做些简单的画面,复杂的还是提高预算用触摸屏吧。

网友K:
质量差的不想用,使用方便性倒不记得是大问题。

网友L(2019-12-23):
引用 网友E:
台达 VFB型变频器  用了十几只  最长的都撑不过2年   打死不用

台达VFB-B系列、台达PLC-EHT3公司一直在用,在工况极差地方都用的挺稳定的。其它VFB系列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M:
X捷的PLC,正转了后,要反转,要先复位原来的,不能直接给负数反转。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N:
开发设备一直用威纶屏,PLC用三菱的,可能是用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