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6):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用到INT指令,发送到模拟量输出模块去。
由于不严谨等原因,导致 转换前的数据范围不合法,发送到模拟量输出通道的值超过4000,。这样就引起了CPU停机。
请问一下各位: 有没有哪里可以设置,不让CPU停机的。CPU是Q13UDV。比如说西门子可以下载OB82,86等等去防止。

网友A:
传送前增加判断式 不行吗?

网友B:
plc 参数设置 PLC RAS/ computation error /Intelligent module program excution error设为continue

网友C:
程序bug没办法
如果是系统故障停机 还可以增减沉余CPU的方式

楼主:
程序是合写的,有时候不小心用重复了。

网友D:
知道的程序错误是可在在程序中补正的。
前面加一条指令如果大于4000就传4000,就可以了,
还有不确定的。就设置一下PLC参数。

Hi!大家好,我叫KGD235143,100%中国制造,规格173cm,质量65kg。采用人工智能,各部分零件齐全,软硬件运转稳定,经三十多年的运行,属质量信得过产品。从事单片机、PLC、上位机APP自动远程控制等开发,除了人长点帅点以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缺点太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知道的程序错误是可在在程序中补正的。
前面加一条指令如果大于4000就传4000,就可以了,
还有不确定的。就设置一下PLC参数。
[attachment=238858]

网友F:
做程序时把上下限限制住,再传送就好了

网友G:
最好用LIMIT限制一下,这样子后期如果模块有报警,客户也比较好区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最好用LIMIT限制一下,这样子后期如果模块有报警,客户也比较好区分;

说到LIMIT,我之前试用了这个指令,好像没有效果,结果还是溢出了,是我没用对吗?
limit(k0,辅机DA,k10000);
辅机DA类型为16位有符号字,VAR-GLOBAL,有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