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有ALT指令吗?

楼主(2019-11-16):
看别人写得西门子程序有ALT指令,我却没找到呀

网友A:
RS复位优先吧

网友B:
论坛有实例,自己写一个

网友C:
自己写的块吧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D:
高低交换

网友D:
SWAP好像 你这是自己写的块

网友E:
在子程序里用局部变量做好

网友F:
自己写的块吧

网友G:
这个是子程序做的,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H(2020-08-21):
ld 1.0
eu
call sbr0,q0.0
sbr_0:sbr0
var_in_out
ldn L0.0
=L0.0

网友I(2020-09-22):
写个二分频电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