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回原点

楼主(2019-11-17):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5U带4轴,用DSZR-X4-X0-Y0-Y4回原点,发现两个问题,搜索回原点正反都行,就是碰到原点不停!还有就是DDRVI不管是正转极限还是反转极限碰到后,手动就不能运行DDRVI了!那位大师有经验求指点!感谢!

楼主:
各位看一下设置是否有误!我把近点跟原点都改成原点信号后可以用,但是原点回归速度太快机器抖动!
原来我是用3U机做的,修改过来的而且手动DDRVI模式以前3U手动正转极限停止了可以手动反转走,现在5U机碰到极限位信号动不了!

网友A:
把你的原点和dog改成同一点就可以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原点和dog改成同一点就可以
近点取消我只要原点这样是可以啊,我要的是近点减速到原点停止!现在我也是暂时这样用着!

网友B:
既然用5U的PLC,回原点干嘛还使用3U的指令呢,
DSZR自动搜素原点功能的回原点指令,功能比较强大,需要配置相关的正极限和负极限和原点和近点DOG等感应器,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感应器,但至少有一个原点感应器和近点DOG感应器共用,最好是配3个感应器,正极限+负极限+原点/DOG
附件的程序只有2 个感应器,正极限+负极限也作为原点感应器,回原点的时候就需要用M501把负极限只作为原点感应器使用。

网友B:
另外DOG信号是选择前端还是后端,如果选择后端的话,回原点的时候感应片就需要穿过原点感应器,也就是在感应片前端进入原点感应器的时候就开始减速到原点爬波速度,并以爬波速度继续运行,直到感应片后端离开感应器停止,此时的位置才是原点位置。如果选择的是DOG前端,感应片前端进入感应器的时候就会停止,并把当前位置作为原点位置,如果选择的是DOG前端的话,回原点的速度就不能很快了,就用不到爬波速度了。因为机构的原因,感应片做的比较宽,或其它原因,感应片无法穿过感应器,只能选择DOG前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