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5受权过期了怎么办

楼主(2019-11-17):
上个月安装的博图V15软件,以前可以用。最近打开,显示没有受权。怎么办?
努力

网友A:
一、检查一下原先安装到计算机中的授权(在计算机中相关盘的根目录下,是隐藏的,需要设置一下才能显示出来)
二、如果授权没有了,请重新授权一下。你或者是启用了新的功能,而该功能是原西没授权的,找到相应的授权重新授一下。

网友B:
用的都是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