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7):
现公司多台这样油压机因和供应商有矛盾,程序被锁。老板要我重编程序。现场研究了下,压力传感器给变频器,也给PLC.PLC二个模拟量给变频器,其中一个为频率给定,另一个有什么用没搞清。懂行的指点下思路!

网友A:
pid
一个给定一个反馈

楼主:
油压机是不是达到设定值就停机保压,还要PID吗

网友B:
油压机是满足不了你们要求吗?还是以前供应商和你公司谈的有出入就。如果设备满足你们使用要求,你们老板故意拖欠供应商的报酬,那就请你也不要跟这个老板干了。

网友C:
是不是跟注塑机节能方式一样。。压力和流量控制变频器

网友D:
查看变频器设置参数,对照说明书就知道二个模拟量的作用。

楼主:
分析了很久,思路为PID运算结果+开环给定。这种思路的作用不知是什么

网友E:
流量和压力,不一定是变频器,有可能是伺服驱动器,构成了两道独立的PID,这个种伺服一般是专用型伺服,从模拟量信号处分开,分成两个独立的系统,你只需要根据需要设定你的压力和流量就好了,驱动器会根据信号自动调整。比如说你设定下行压力10MPa,流量80%,回程压力6MPa,流量50%,加压压力15MPA,流量80%,换算成对应模拟量就可以了,油泵那边就不用管它了,你编写程序只需要控制各个液压阀的动作就可以了,常见的有回程、工进,增压,卸压、溢流阀这些就可以了,根据需要在驱动器里设置一下最高限制转速和最高限制压力。我们这边有很多改造过的,搞不定给你弄个程序参考一下。私信
  • 下载积分:+1(li19930121) 怕你骄傲,只给一份 哈哈 ..
  • 下载积分:+1(龙飞电工)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5(工控玩家) 专业,热心

楼主:
    7楼你好,油压机快进切换为加压时,伺服怎能区分什么时候切换?

网友F:
    油压机利润本来就不多,这个老板怕是故意不给余款把。有问题可以找厂家协调解决,故意不给太黑了。
    油压机程序不难,你这个估计是伺服驱动器吧,油压机用变频器意义不大。

楼主:
    油压机有没有大品牌的专用变频器,好像都是些说出来没几个人知道的牌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7楼你好,油压机快进切换为加压时,伺服怎能区分什么时候切换?
一般有一个传感器检测位置的,我们称它为“增压点”这个信号到达后,会由快速下行切换到工进模式(慢速加压),改变目标压力的同时,也切换液压阀到工进模式

网友E:
有稍带名气点的专用变频器,油电伺服系统,台达就有这样的系统!液压一般都是用闭环变频器做的。
但这种应用场合不算节能,那个注塑机行业用这种东西用得多。那个行业的品牌名气比较大!很多进口的

网友G:
这个应该是电液伺服泵,就是用专用的液压伺服电机控制齿轮泵对系统压力流量进行控制,PLC输出的两路模拟量分别控制系统压力和流量,电机的末端有一个编码器,反馈电机速度,也就是相当于系统流量,油泵出口会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反馈的压力信号输入到驱动器,使驱动器和电机之间形成双闭环PID控制,如果压力传感器的信号还反馈给PLC的话,那应该是PLC也采集系统压力作为显示使用的,或部分功能要实际压力参与控制的,比如一些特定的泄压阀等。

网友H(2020-01-04):
应该是伺服驱动器,我们公司的也是用伺服驱动器,我刚来到的时候以为是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