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1-17):
请问为什么我这个程序中SFC会导致一个混乱的原因呢?我做这个SFC是使用一个上升沿来激发S0或者S1,S2的但是由于我给的是辅助继电器M的长信号他在扫描第二次的情况下又会再一次激活?但是三菱不是应该不会重复扫描的吗?这个程序之前也遇到一次这种问题 但是我加上了一个常闭的限制条件就解决了 但是这个s2就一直解决不了在运行到S2块的第二次时它又被激活了明明我没有SET S2 但是他依旧会被激活 还有主要我之前一直都只使用了一个SFC块 这次我用了多个SFC块 方法类似与调用这个块。但是却遇到了这种问题有知道是什么原因的吗?待会发程序

楼主:
问题主要出在S2块上面 并且S2块第一遍运行没有问题 但是到达第二遍运行到转移条件1时就会发送S2块置位情况
描述:程序
附件: 11.12.rar (12 K) 下载次数:91

楼主:
有人知道的吗

楼主:
还是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嘛

网友A:
里面的SFC步没有全部清掉

网友B:
这SFC看着好别扭

楼主:
具体指的是哪里的步没清掉呢?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SFC步没有全部清掉

网友C:
SFC编写很不清晰,外人看了,状态转移条件,不能明了,首先上电信号先要保持什么状态,必须清晰
其次状态转移条件必须条例清晰,条件满足要转移到的状态必须清楚
这样才能一步一步的进行SFC控制,直至程序结束

网友D:
SET s2时  要先zrst s2 下面的s点 不然会重复置位

楼主:
为什么还有复位这个S2呢?如果复位了那我置位S2不就没有意义了吗?不太明白
引用 网友D:
SET s2时  要先zrst s2 下面的s点 不然会重复置位